请教IP问题

楼主(2014-03-12):
请教一个问题,xilinx公司ISE的IP核中license有的显示锁标志,有的锁上带有$,有的锁上没$,这有区别吗?在status下,有的显示production,有的显示pre-production,有什么区别?多谢

楼主:
在xilinx网站及其他网站上搜了一下,整理如下,可供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1、Pre-Production:
This state is used for early acceptance of cores used for silicon early acceptance programs。
2、Production:
In this state the IP is fully supported and fully tested。
License项:
1、所有要收费的在coregen或EDK的IP目录中,在它后面会出现一个美元和锁的符号;
2、只有锁的符号没有美元符号,说明它需要额外的序列号,可以在Xilinx网站上生成,但是不收费。

注:灰色的是表示那个IP和你所选的芯片的型号不兼容,不是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