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的参数,不太理解

楼主(2014-03-12):
Input Threshold Low和High指的是什么?
如果将CMOS电平输入到RS232侧(比如R1In和R2In)有什么后果,R1out和R2out会输出什么

网友A:
分别指低电平和高电平的输入门限电压。
如果将TTL(注意,不是CMOS)电平与RS232电平短接,相当于短路,芯片可能烧毁。

网友B:
一般没这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指低电平和高电平的输入门限电压。
如果将TTL(注意,不是CMOS)电平与RS232电平短接,相当于短路,芯 ...

TTL电平与RS232电平短接为什么相当于短路呢?
Input Threshold Low 是RS232侧的参数。RS232侧不是+3~+15为逻辑0,-3~-15为逻辑1吗?
0.6V以下对于RS232侧就代表低电平吗,是逻辑0还是1?

网友C:
小白问一下,为什么输入范围是-25~+25呀?它不是3.3V供电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TL电平与RS232电平短接为什么相当于短路呢?
Input Threshold Low 是RS232侧的参数。RS232侧不是+3~+15 ...

因为电压不同。你把两个不同电压的电压源并联,电流将从电压高的那个流向电压低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