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做过207AD的兄弟吗

楼主(2014-03-12):
我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4层板,中间层是地和电源,用片内AD,数字地和模拟地用电感连接,做出来试验是总是有小值在AD转换后的数据里,当我把输入AD的通道直接接模拟地,也时不时的出现1--16的数据转换出来,当AD输入通道在小值和大值都存在着+-10左右的误差。我第一次用207,不知道各位兄弟们AD做的话情况如何。我目前怀疑是模拟地被干扰了,你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干扰和地线噪声的问题吧. 另外参考基准也可能引入噪声. 还有信号源阻抗方面的问题.
±10 的偏差. 才 10多个毫伏的峰峰值, 我觉得应该不算坏的情况

网友B(2020-07-18):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PCB电路板焊接(OEM、SMT、DIP)各类电子、电器产品的成品生产测试组装;以及各种电子线束加工订制和各类低频电子变压器的订制。生产的产品主要有智能家居系列,各类温度控制器系列、充电器,电动车充电桩系列,传统电源和各类电源板系列以及其他电子产品控制板等,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技术企业。公司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国家安全科技产业园漓江路C6栋-103-105-(南高速出口附近)、地势优越、交通便利 tel:1 7 3 5 1 7 3 2 3 2 3    qq275044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