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编译出现warning C12002,求解(已解决)

楼主(2014-03-12):
使用PE生成的 EEPROM的驱动代码,然后另新建的一个工程编译出现如图的警告

后来在编译选项里手工加入-CpPPAGE可消除警告

正常操作EEPROM,但是现在移植UCOS-II之后,无法。。正常运行,执行到系统ticks(使用的RTI作为实时时钟)切换任务的时候就会跑飞,看了下最后一次运行的堆栈,里面的数据和SP好像差了一个BYTE,但是如果把编译选项-CpPPAGE去掉UCOS-II就可以正常运行,请问下,有晓得这个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A:
在CW的帮助文档里边搜索c12002是,得到的信息是:
The compiler did not know which page register should be used for a far access. The compiler may use the DPAGE register implicitly.
To avoid this warning, compile this file with the correct page (-CpDPage,-CpEPage or -CpPPage) options set
tips:
Compile all your source files with the correct page options (-CpDPage, -CpEPage or -CpPPage)! This message does not occur for the large memory model. In this model, all far and default accesses are implemented by runtime routine calls, unless some page register options are present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