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

楼主(2014-03-12):
请教各位大神,我想用模拟电路来做一个ac220v转dc3~24的恒流稳压电源。

1:降压电路可以选择电阻降压或者小变压器,问题是这2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电阻降压的功耗要大?成本是不是变压器的高?

2:恒流和稳压就更是一头雾水了,求资料。

3:对这个电路而言,是先降压好呢?还是先转换好?
本人能看懂电路图,但是不会分析。

网友A:
变压器 是王道 至于多少功率的,看你设计输出电流 然后搞个整流 搞个DCDC 再运放做个恒流
电阻降压 你就甭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 是王道 至于多少功率的,看你设计输出电流 然后搞个整流 搞个DCDC 再运放做个恒流
电阻降压 你就甭 ...

谢谢版主,但是我还是比较迷糊
1:我也感觉变压器比较可靠,但是,抛开可靠性,是不是电阻或者电容降压的成本更低呢?
2:在同样输出电流的情况下,电阻降压和变压器降压,这2个系统本身的功耗谁多呢?

麻烦你了

网友A:
电阻 电容 降压 功率都 不大的
1-2W 阻容的便宜
功耗 基本都差不多,阻容的略小点(当然小功率前提下)

网友B:
看资料说RC降压的只适合低功率的,电流大了后说介质损耗剧增,电压 电流波形严重失真,谐波跟着来,我偶也是看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