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单片机定时器做了一个秒延时函数???我怎么不延时??

楼主(2014-03-1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bit   RED_LED                      = P1^1; //RED_LED低电平点亮
INT8U  TimeCnter_m                  = 0;    //全局变量,50ms自增计时器
INT16U TimeCnter_x                  = 0;    //全局变量,50ms自增计时器
INT16U TimeCnter_y                  = 0;    //全局变量,1s自增计时器
INT16U TimeCnter_pj                                        = 0;
INT16U TimeCnter_mj                                        = 0;
//==========================================================================================================================
void DelayNs(INT16U Ns)   //定时器延时Ns,测试中延时用
{
        TimeCnter_y=0;
        while(TimeCnter_y<Ns);//最长延时65535s(约18.2小时)
}
//==========================================================================================================================
void Init_Com_T0(void)        //串行口和T0初始化程序
{                                        //T1:Gate C/T M1 M0 T0:Gate C/T M1 M0
     TMOD = 0x21;       //    0    0  1  0      0    0  0  1: T1方式2定时,8位初值重装,T0:定时器,方式1(16位)

         TH0  = 0x4C;       //T0定时50ms(50000us)的初值为0x4C00
         TL0  = 0x00;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SCON = 0x50;       //串口以方式1工作,8位波特率可变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bps
     TL1  = 0xFd;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允许T0定时中断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R0  = 1;          //T0开始定时
     TR1  = 1;                //T1开始定时
}
//========================================================//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T0定时50ms的中断服务程序
{
        TH0=0x4C;
    TL0=0x00;
        TimeCnter_m++; //每50ms到自增一次
        TimeCnter_x++; //每50ms到自增一次

        if(TimeCnter_m==20) //定时1s到,50ms * 20 = 1s
        {
            TimeCnter_m=0;  //TimeCnter_m为50ms计数器
                TimeCnter_y++;  //TimeCnter_y为1s计数器
                TimeCnter_pj=1;
        }
}

//===============================================//
void main()
{
      Init_Com_T0();//串口初始化
           while(1)
           {
           RED_LED=0;
           DelayNs(5);
           RED_LED=1;
                 }
                 }

网友A:
你要先确认一下有没有进中断。

网友B:
直接用定时器控制变量不是更好,为何还要死循环延时?

网友C:
RED_LED=0;
           DelayNs(5);
           RED_LED=1;

是不是改一下

RED_LED=0;
           DelayNs(5);
           RED_LED=1;
DelayNs(5);

网友D:
TR1不要开启

看错了,以为是开了中断

网友E:
同意3楼:有定时器还用软件延时。太无聊了。。。。
同意4楼。你的灯是想一闪一闪么?按照你的代码。就一直亮(或者灭:根据RED_LED=0;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