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定时器的疑惑

楼主:
#include "msp430x54x.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5OUT|=BIT4;
  P5DIR|=BIT4;
  P7DIR|=BIT3;
  P7OUT&=~BIT3;
  P1DIR    =BIT4+BIT5+BIT6+BIT7;
  P1OUT    = 0x0F;                     // 设置LED控制端IO属性
  TA0CTL  |= TASSEL1+MC0+TACLR;                     增计数模式  选择时钟smclk
  TA0CCR0  =900;
  TA0CCTL0|= CCIE;
  _EINT()  ;
  LPM3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 (void)
{
  P1OUT   ^= 0xF0;
  TA0CCR0  = 900;
}

该程序就是0 1翻转  为什么必须有LPM3这一行;没有它就不好使呢

网友A(2014-03-12):
LPM3是进入低功耗模式3

网友A:
如果不用LPM3,可以用个while()空循环代替,只是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LPM3,可以用个while()空循环代替,只是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

非常感谢  你太给力了    就当时怎么就忘了呢           这一点和51是一样的啊    得在这里等待中断的到来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你太给力了    就当时怎么就忘了呢           这一点和51是一样的啊    得在这里等待中断的到 ...

它的低频翻转电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你太给力了    就当时怎么就忘了呢           这一点和51是一样的啊    得在这里等待中断的到 ...

它的低频翻转点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