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T为什么看不到后16K内存

楼主:
手头有几个gd RET 的片子, 测试之后发现后16K内存有点问题,请教下!

程序中对后面部分的内存地址进行读写操作,也会触发内核异常

测试代码(产生异常):
  int * a = (int*)0x2000c120;
    *a = 5;
    rt_kprintf("%d\n", *a);

icf文件:

IAR工程配置:

换了两个芯片问题还是一样的,IAR工程配置处换成GD的还是不行。麻烦知道的大神,指点下,谢谢!(另外stm32没有问题)

网友A(2014-03-12):
建议将芯片寄回厂家检测。

网友B:
手头上没有GD的片子。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芯片寄回厂家检测。

证实是MCU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证实是MCU的问题

是个例还是整批或是整个型号呢? 期待后续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