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采样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抑制为0

楼主(2014-03-12):
我用stm32f103vet6的ADC采,op07输出的电压型号,怎么一直显示为0.但是采样OP07的输入信号,可以采样出来。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发个图看看吧。
另外换下运放试验下

楼主(2014-04-18):
我自己搞错了,开始输入的是0到5v范围的正玄波  可是在反向放大器返相了  变成负电压了,ADC当然采不出来了,低级错误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搞错了,开始输入的是0到5v范围的正玄波  可是在反向放大器返相了  变成负电压了,ADC当然采不出来了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