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帮忙看一下,存储器存储错误,谢谢大家~~~

楼主(2014-03-12):
  用的是STM32F103zcv6的板子 通过FSMC外接了两个PSRAM,分别用的是NE1、NE2,但是在存储数据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存储16位的数据 第七位和第八位数据出现了粘连 比如 我往存储器里存入 0x0080,存储器里存的就是0x0180,同样 我若是存0x0100,存到存储器里还是0x0180;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工程 随后附上。谢谢大神们 谢谢~~~

楼主:
程序都在main.c

网友A:
查查硬件上,数据线的第七位和第八位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猜测. 这个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硬件上,数据线的第七位和第八位是不是短路了。

硬件上第七位和第八位离得很远 没有挨着 不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我在想外接两片PSRAM 和外接一片PSRAM 除了 片选多一个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时序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 真的找不到问题所在啊 各位大神 求指点啊

楼主:
又做了一块板子 发现真的是硬件原因 哎 纠结了一个多星期 谢谢大家了

楼主: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