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 X 用kit3 在线烧写是一直连接不上Failed to get Device ID

楼主(2014-03-12):
Failed to get Device ID
一直都是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菜鸟,如从入手啊!!!!
求懂的同胞们伸出援手啊!
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识别芯片啊,供电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是kit3的升压电路有问题,你可以试试目标板供电试试,

网友C(2014-06-11):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说说说怎么解决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D:
1、如果目标板工作电流不超过200mA的话,撤掉外部供电,改为有KIT3给目标板供电,在MPLAB对话框中正确设置KIT3供电电压
2、用万用表测量KIT3的VCC输出电压是否正确,如正确进行下一步,不正确重新检查第一步
3、把KIT3和目标板链接起来,并检查目标板ICSP接口的时钟线和数据线上是否有电容或电感等元件,如有统统拆除。
4、在MPLAB中正确设置目标板芯片型号,然后点连接。

网友E:
要单独供电,编程器能提供的电流太小了,要另外一个电源供电才行!!!

网友F:
如果用烧写器供电,看看软件配置有问题木有
如果外部供电则看看电压或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