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怎么让FRDM-KL25Z的LED灯多种颜色闪烁(已解决)

楼主(2014-03-12):
用codewarrior编程,最好带有源程序和操作步骤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A:
很简单吧···那个是3色led···直接高低电平控制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吧···那个是3色led···直接高低电平控制不就好了

一种颜色闪烁简单  我不会搞颜色变化闪  一下红色一下蓝色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种颜色闪烁简单  我不会搞颜色变化闪  一下红色一下蓝色等等

楼主要多看看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官方例程包KL25-SC呢,里面就有这个功能的工程。
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pwm_led\c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多看看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官方例程包KL25-SC呢,里面就有这个功能的工程。
E:\KL25 Sample Code\kl ...

怎么修改闪烁频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闪烁频率呢

我还没有仔细看过那个工程,你需要看一下这个工程开头宏定义那些是否有注释提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闪烁频率呢

int FadeTime            =    1; /* seconds */
int ServiceInterval =         25; /* ms, determined by PeriodicInterrupt */

#define NumServices             (FadeTime*1000)/ServiceInterval

你直接修改FadeTime的值,看注释单位是秒。
当然如果你要改小频率,就把NumServices中FadeTime乘数因子改小吧。
ServiceInterval是由PIT周期决定的。

网友B:
楼主你好,不知此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你可以继续在此贴中提问。
如果问题已经解决,请按照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帖子描述操作结贴。
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