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f104e中断问题

楼主(2014-03-12):
今天用STC15f104e做红外解码,程序莫名其妙的死机。后面测试中断发现,在解码2到5次时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待考证!

网友A:
STC15F104E的外部中断不能使用,后面的STC15F104W是正式的量产版本,就没问题了。
不过,红外接收我从不用外中断,因为抗毛刺太弱,我都是用查询,STC官网上有用定时器查询的完整例程。

网友B:
STC15F104E和STC15F104W的主要区别
STC15F104E的外部中断不好用,STC15F104W的外部中断可以用,而且多一个掉电唤醒专用定时器。
STC15F104E的定时器有T0、T1,而STC15F104W的定时器是T0、T2。
管脚不同。
STC15F104W重点介绍:
(1)定时器模块:T0和T2,T0工作在方式0时是16位可自动重装初始值的定时计数器,方式2时是8位自动重装的计数器,方式3时是可分解的;T2的工作模式固定在16位自动重装初始值模式,故特别适应到LED行业,该芯片的定时器模块可产生更高精度的定时时间。
(2)内核:采用Y5超高速CPU内核,比普通1T还快20%,详情见指令集。共111条指令。
 P3.3是RSTOUT_LOW,上电和复位后输出低电平,也可由软件设置低或高电平,该管脚可以作为16位或32位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使用;P3.4可以输出系统时钟,故可以作为16位或32位单片机的的时钟电路;该芯片还有很强的加密功能,可取代加密芯片,单价只有一块多。
   STC15F104W无串口,具有中继广播方式,可以软件模拟I2C、串口、SPI、利用IO口充放电测量外部电压实现AD功能。
   可在下载软件中设置P3.1直通输出P3.0的输入电平,类似15系列串口1的中继广播方式。
   具体的可以看我司官网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