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量二氧化碳浓度,并显示

楼主(2014-03-12):
用单片机测量二氧化碳浓度,之后在液晶上显示出来,我想咨询,有这样的电阻 传感器么,,求型号,谢谢前辈了

网友A:
能测量, 能显示, 通常这样的东西叫测量仪.
传感器一般只负责把被测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智能一点就是转换成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测量, 能显示, 通常这样的东西叫测量仪.
传感器一般只负责把被测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智能一点就是转换成数 ...

谢谢

网友B:
现在的公司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C:
又是传感器的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有卖现在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