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测量紫外线

楼主(2014-03-12):
测量紫外线,,并在液晶上显示出来, 有这样的 传感器吗

网友A:
在淘宝上搜索“紫外线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上搜索“紫外线传感器”

谢谢啊

网友B:
以前接触过一家做手机的,就推出过带紫外线检测的女性手机,Sensor出来信号做简单放大即可,对运放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

网友C:
硅光电池,不过硅光电池的可测波长很大,只能说能测,但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