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谁能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12):
全桥,电机带正反转还是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桥,电机带正反转还是交流的

您具体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MCU控制一个不知什么外部设备的电路,我想请教的是这种电路的特性与好处还有分析方法,我模电太差了!!

网友B:
这个电路好处大概有三点:
1、逻辑电平就可以控制较高的电压
2、灵活,可以正反转,也可以停止,甚至可以PWM调速
3、自身损耗小,只有两个饱和压降。不过,还有R19,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采样用的,一般没有这个电阻

缺点么,就是控制电路出错的话,会短路

网友C(点评):
支持!R19确实是电流取样的,过流检测(还有配套电路),一有异常,迅速关闭输出,防止调试意外等等,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功率管来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好处大概有三点:
1、逻辑电平就可以控制较高的电压
2、灵活,可以正反转,也可以停止,甚至可以PW ...

请问类似于这种电路是不是有很多的模板可以参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类似于这种电路是不是有很多的模板可以参照呢?

那个电路是比较经典的,记住即可。
类似的要看类似什么,经典电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路是比较经典的,记住即可。
类似的要看类似什么,经典电路很多的。 ...

哦,不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与好的书籍可以推荐给我呢!我模电太差了,就好像没开窍一样的!!

网友D:
现在市面上有专门控制电机正反运转的芯片买,不用自己搭建电路,我忘了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