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串口通信中 FIFO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FIFO缓存的作用是   用来确保高速设备和低速设备之间  通信的稳定性  对于单片机来说  它有接收FIFO缓存和  发送FIFO缓存  PC是高速设备   单片机是低速设备  当我们通过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时  会用到单片机的接收缓存   但是当我们用单片机给PC发送数据  也用不到  发送缓存啊   这个发送缓存  什么情况下用啊??还有  FIFO  功能在什么情况下  才有使用的必要??

网友A:
FIFO起到数据缓存作用,单片机也可以通过FIFO方式发送数据啊,这样提高了单片机的响应速度、降低功耗。
其实MCU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只是与TXBUF和RXBUF通信,像PC和单片机通信时,PC可以通过FIFO方式将数据发送到串口缓存起来,CPU可以随时读取,相反的为了提高CPU的工作效率和降低功耗,也可以通过FIFO方式将数据发送到串口缓存起来,然后去干其他工作,这样PC可以从串口中随时读取数据。

网友B:
这个发送缓存  什么情况下用啊??
CPU 处理数据的速度超过外设的处理能力, 就可以考虑用 FIFO.
CPU 处理数据往往就是几条指令的事情, 外设发生一个数据可是要特定的波形, 时序和时长的.

网友C:
同意楼上。
依楼主的想法那么应该IO口直接模拟串口发送就可以满足要了。
因为串口是按Bit通信的,硬件串口(TXD)其实相当于一个8bit的FIFO。
有FIFO能让单片机处理数据更方便,效率更高。
你会觉得没有硬件串口那怎么行?但不会觉得没有FIFO会有多痛苦,那是因为实际应用上串口的数据量不大而已。
别外一种串行通信USB,一般的USB接口芯片都有FIFO,因为USB速度更快,数据量更大。
以上仅为个人看法,不同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依楼主的想法那么应该IO口直接模拟串口发送就可以满足要了。
因为串口是按Bit通信的,硬件串口 ...

哦哦??你是说FIFO的实用性   不大吗???

网友D:
有的以太网应用的时候,经常用到FIFO...
有时消息队列的处理也会用到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以太网应用的时候,经常用到FIFO...
有时消息队列的处理也会用到FIFO...

哦哦  正在学习中: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依楼主的想法那么应该IO口直接模拟串口发送就可以满足要了。
因为串口是按Bit通信的,硬件串口 ...

突然  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串口通信吗??而我只是 用一根数据线   将单片机和PC之间连接起来   而不是用串口线  上回有人问我这是为什么  我一下子就晕了   这个USB  是不是你所说的  串行通信USB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  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串口通信吗??而我只是 用一根数据线   将单片机和PC之间连接起来   而不 ...

因为PC端有232接口,跟PC通信可以利用PC现有的硬件,单片机的串口接上232转接芯片就可以跟PC连接了,没必要自己再去整。
通用串行USB通信是利用差分信号,有点像485。
USB也是固定波特率的,通常有1.5Mbps、2Mbps、480Mbps等几种,没有串口那么多,但快很多。
所以一般情况下485能比USB传得更远。

网友C:
怎么有个1不见了,更正一下,1.5Mbps、12Mbps、48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有个1不见了,更正一下,1.5Mbps、12Mbps、480Mbps.

非常感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