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都来看看这个简单的无线电制作有搞头吗

楼主(2014-03-12):
小时候看7龙珠,孙悟空有个仪器,能显示龙珠有多远,本人对无线通信电路不甚熟,我想这个应该不难,只是做出来精度不够,但我可以加入单片机修正,多修正几次,看能不能将就说的过去,我只发射单频正弦波,MHZ级别,正弦波振荡我准备用晶振,就是串联型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接收电路能不能也用同种晶振,选频放大,放大之后信号的有效值或者峰值能不能跟距离关联,城市里高楼大厦这么多,墙壁和空气对无线电的阻碍作用是否相同呢,我觉得半导体元件温度特性等等会使显示的距离不稳定,但会不会仍有参考意义,比如往东走,显示的数值增大,那我就往西走,最后也能来到发射源附近,大侠们有什么可以指教的吗
问题1:串联谐振频率是不是晶振上标的那个数
问题2:天线,在哪接入天线,接入天线前是不是要来个功率放大器

网友A:
根据场强判断发射源距离是可以的,有一种运动叫“无线电猎狐”就是根据场强和三角定位来找寻隐蔽的电台,谁找的快谁嬴,有正式的国际比赛。不过,楼主对无线电收发信机的理解还缺乏基本概念,建议先看书扫盲,收音机方面的书籍就不错,然后再看发射电路。

网友B(2023-05-01):
我也想做个无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