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布线

楼主(2014-03-12):
请问画pcb板子时,-5V的线画多少mil? 它是给LM224的负电源供电

网友A:
40mil就可以了。

网友B:
空间允许的话 可以适当宽一些
如果负载电流不是很大的话跟芯片的引脚宽度一致就行了

网友C:
看电流了,40mil大概走1A的电流

网友D:
原则上来说越宽越好,电源线我一般20mil以上

网友E: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