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程序烧写及校准字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最近刚刚接触PIC单片机,选用了较简单的PIC12F629,烧写器是PICkit3。按照kit3的说明,搭建了最小单片机系统,对单片机进行程序烧写,烧写过程中出现如下错误: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3fff)。上网查了一下,说是内部振荡器的校准字被擦出了。也查询了怎么再恢复,有所用内嵌汇编程序的方法再写进去。本人不才,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烧写的程序是C的,编译器是PICC。
对于上述烧写出现的问题,自己思考了一下,既然有内部振荡器,那么我去掉外围的晶振试试?于是换了一个新的629,去掉4M的外接晶振,按同样的方法烧写程序,烧写成功。单片机上电测试,发现没有工作,因为没有外接晶振,于是把晶振在添上,测试发现单片机工作正常,输出与设想的一样。
这就有个问题了,难道每次烧写程序都要去掉晶振,再烧写完成后再接上?为此,又尝试接着晶振烧写,结果,还真悲剧了,与第一次一样,又烧不进去,而且报错(和上面一样)。
各位高人,能告诉我这是为啥呢?

网友A:
配置字错误。PIC单片机的振荡模式有RC、LP、XT、HS四种,建议LZ看一下配置字及振荡方式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是的,应该在烧写前设置一下相应的振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字错误。PIC单片机的振荡模式有RC、LP、XT、HS四种,建议LZ看一下配置字及振荡方式方面的资料。 ...

在配置字的设置中,已经选为XT,程序中未加入配置字的代码,烧写时还是那个问题: The target。。。。3fff。
现在的问题是程序烧写不了,一连接上kit3,选好目标板的供电电源后就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C(2019-11-18):
初学者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接口不可靠,电压不稳,下载线过长,干扰等导致的早期MCU的内部晶振校准值丢失。
不要求精度的话随便给校准字写个值进去。下次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接口不可靠,电压不稳,下载线过长,干扰等导致的早期MCU的内部晶振校准值丢失。
不要求精度的话随便给校 ...

噢噢噢 那我强行写一个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