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 Keil 做 FLASH 数据文件【转载自牛卧堂】

楼主(2014-03-12):
在这个简单的工程里, 只需把您的数据逐个写在 DCD, DCW, DCB 后面即可 .
用途:如果你的工程需要在烧录代码时, 就要在数据Flash里预先烧录一些配置参数等数据, 你就要想办法做一个写入数据FLASH的数据文件.

网友A(2020-01-24):
这个没试过,看看怎么实现。

网友B:
这是啥内容

网友C:
FMC应用吧?

网友D:
用FMC更容易实现

网友E:
这个还在用?

网友F:
就是开辟一个区间用于存储数据?

网友G:
参考参考。

网友H:
const arrary and fix address
const unsigned char a[3] __attribute__( (at(0x0010) ) )={'1','2','3'};

网友C:
看看怎么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H:
const arrary and fix address
const unsigned char a[3] __attribute__( (at(0x0010) ) )={'1','2','3'};

这个方法貌似更简单。

网友G:
然后怎么调用呢,这种方式该如何调用

网友I:
用at是最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