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能连仿真器,但串口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14-03-12):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改过那个程序。

然后
拿个二极管,接在发送端和地,在发送,看看LED的反应。
然后再RX3232出来的那端,用同样的方法。。。

网友B:
你先看看连接仿真器之后能不能跑别的程序  确保28335是正常工作的
不行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数据出来
RS3232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C:
你直接写一个GPIO的程序试一下 把发送引脚置高电平试试啊!

网友D:
这个原因有很多了,首先看看IO口没有配置正确,或者你的波特率设置有问题,或则电平转换器有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测量TX管脚的波形的。

网友E:
波特率对么

网友E:
看看上位机软件有问题么

网友B:
各位的建议都不错 你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跟前没有示波器,我再检查下,有结果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B:
那就这样试一下吧    你把232的DSP端的RX和TX短接上   上电不会出问题的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看看能不能收到数据   如果能收到说明232是好的

网友F:
仿真机是这样的,因为有些资源被占用了,你看看设置,如果串口中断被占用了,就用查询方式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