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关于kl25z驱动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3-12):
完全不对啊,按照驱动安装的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设备管理器的Jungo中是否有PEMicro OpenSDA Debug Driver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设备管理器的Jungo中是否有PEMicro OpenSDA Debug Driver驱动呢?

这个貌似没有,哥,这个怎么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没有,哥,这个怎么搞呢

这个是在你的电脑首先安装完PEDrivers_install后,把DEBUG-APP_Pemicro_v10x这种文件放入FRDM-KL25Z开发板的bootloader盘后才会有的。
当然我的截图中同时有“Jungo中的PEMicro OpenSDA Debug Driver”和"Disk drives中的FSL FSL/PEMICRO MSD USB Driver"是因为我把FRDM-KL25Z开发板的bootloader和固件包更新到最新版本了。
要不你尝试一下换个USB口或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你的电脑首先安装完PEDrivers_install后,把DEBUG-APP_Pemicro_v10x这种文件放入FRDM-KL25Z开发板 ...

哥,但是我的电脑貌似不读那个bootloader,打不开,就算打开也不能存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但是我的电脑貌似不读那个bootloader,打不开,就算打开也不能存东西

请问是否有按照 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帖子 中的步骤,使得OpenSDA进入bootloader模式呢?
就是按住复位键(不放),插上OpenSDA的USB线,放开复位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否有按照 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帖子 中的步骤,使得OpenSDA进入bootloader模式呢?
就是按住复位 ...

肯定的啊,但是就是不显示bootloader。
显示出来也不能读不能写的在磁盘管理下显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否有按照 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帖子 中的步骤,使得OpenSDA进入bootloader模式呢?
就是按住复位 ...

难道因为我是win8.1  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的啊,但是就是不显示bootloader。
显示出来也不能读不能写的

那你最好还是先找一台xp的电脑,把Bootloader升级到版本1.11,再把OpenSDA固件程序升到版本1.14。
然后再在你电脑上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最好还是先找一台xp的电脑,把Bootloader升级到版本1.11,再把OpenSDA固件程序升到版本1.14。
然后再 ...

好吧,看情况只能这样了。。。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