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精度计算公式

楼主(2014-03-12):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这个由参考电压绝对   如果是12位的  参考电压越小
你得到的级就越小   也就是精度越高吧

网友B:
可以的,但是需要看你的参考电压,一般12位的做到9—10为就不错了

网友C:
采样最好同步,要不然电能计算得有点问题啊。

网友D:
这个看你的参考电压了,假设是5v 10位就是,精度到达5mv.

楼主:
先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助,比如我测量电压范围在2.5v +0.2225v之间,直接用ad也能猜出来吗?不需要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