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提两个问题,希望给小弟指点下。

楼主(2014-03-12):
小弟自己建的工程都没有这样的问题,用的开发板给的例子。
问题1.
.......
int  main()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

不是用JLINK可以硬件仿真吗,为啥这个还有条件编译个debug,试着想把debug()这个函数打开,然后就会弹出source Browser:’debug()‘is  undefined

问题2.
硬件进行仿真的时候,总是会跳到stm32f10x_vector.s  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就出现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ALIGN
全速运行就乱了。

网友A:
这个 Debug 问题还真没有关心过, 是不是库里的东西, 不确定.

stm32f10x_vector.s 这个文件在我的 Keil 没有见过, 是不是你的 IAR 还是什么环境?
可以肯定的是: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这是程序在复位后的入口处. 要查跳到这里之前干了什么? 比如看门狗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Debug 问题还真没有关心过, 是不是库里的东西, 不确定.

stm32f10x_vector.s 这个文件在我的 Keil 没 ...

用的就是ke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keil

我特意查了一下, 使用2.x版库, 3.x 版库都没有这个文件.
可能是 1.x 版的外设库吧, 我手头没有那个库了.
从文件名看 stm32f10x_vector.s 应用是个中断矢量表.

网友B: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这个是比较早的例程上的东西了。好像v2.0.3库以后就慢慢淡出了例程。
stm32f10x_vector.s

这个文件在v3.0.0库开始被类似“startup_stm32f030.s”命名方式的文件替换了。
================================================================
我的建议是使用最新版本的例程,不要纠结以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比较早的例程上的东西了。好像v2.0.3库以后就慢慢淡出了例程。

这个文件在v3.0.0库开始被类似“sta ...

恩,附带的开发板是看程序是07年,英蓓特出的一款,不知道有没有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特意查了一下, 使用2.x版库, 3.x 版库都没有这个文件.
可能是 1.x 版的外设库吧, 我手头没有那个库了.
...

我还有个问题,是不是库的版本不一样,里面定义的东西可能在另外一个库了不能用呀?
ST的高版本库,之前用低版本的写的,那不要重写或者移植。

网友A:
关于 STM32F1 系列的外设库, 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版本之间的代码是需要移植的.
2.x 到 3.x 的变化, 主要应该是支持了 F105 107的外设而做的变动. 官网有个文档专门讲这个库版本迁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STM32F1 系列的外设库, 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版本之间的代码是需要移植的.
2.x 到 3.x 的变化, 主要 ...

恩,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