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关于字符串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想问一下关于字符串连接的问题

我想做一个手机界面,通过按键输入手机号,其实就是由数字组成的字符串,但是不知道如何将这些个‘0’,‘1’,‘2’……连接起来

我的想法是先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 temp[11];

然后在键值函数中不断去连接,但是貌似不行,所以问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提供

新人谢了!

网友A:
貌似不行?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数据处理, 队列或者 FIFO 都可以考虑.
可以找个 "数据结构" 的书来稍微翻翻

网友B:
字符串看作一个末尾有\0的数组。

写一个函数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