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内存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单片机中的RAM是不是有堆、栈和静态区呢?
每个区域的大小是固定的吗,还是他们会根据具体使用而动态变化 的?

有如下定义:
char *p="abcdef";
char a[]="123456";

该定义在函数内部,则指针变量p在栈上,abcdef在静态区,数组a在栈上。
如果该定义在函数外部,作为全局变量,他们的内存分配是否还是与在函数内部是一样的?
(我看书这样写道:全局变量在静态区)

网友A:
这和具体编译器有关
很多低端MCU的C编译器并不符合标准C的分配原则,主要是这些MCU没有合适的指令支持栈分配变量,此时局部变量也是静态分配的,C51也是这样的

一般情况是
局部非静态变量会从栈中分配,
全局,静态,是静态分配的,地址是固定的
"123456"字符串是代码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具体编译器有关
很多低端MCU的C编译器并不符合标准C的分配原则,主要是这些MCU没有合适的指令支持栈分配 ...

keil c51的局部变量是静态分配的?只有指针是在桟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