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21ic下载的pdf文档都打不开?

楼主(2014-03-12):
pd, ic
如题,我在这里下了不少此的pdf文档了,但每次都说文件损坏,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下载的不全吧

网友B:
凡是相同文件名尾部有part1.rar,...part2.rar...part3.rar....,需要全部下载后才能解压打开.

楼主:
不是的,都下全了的,并且有的是没有压缩的文档也打不开。

网友C:
给个链接,大家下载试试看,就知道是文件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都下全了的,并且有的是没有压缩的文档也打不开。

那你需要在电脑里安装pdf文档阅读器.

网友D:
下载的文件不完整,这个可能居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都下全了的,并且有的是没有压缩的文档也打不开。

1、你确定你装了相应的软件了

2、你确定压缩包你下全了

3、你确定所有的文件都这样

4、你确定下载中途没断网或者暂停下载

5、···

慢慢查找一下原因吧,一般是你个人情况的原因居多。

楼主:
软件装了的,打开的时候说文件损坏,基本上在这里下的都是这样,别的网站下的就没问题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如果你用的是360浏览器,右键选择“目标另存为”,即系统自带的那种方式下载,不要选默认的360浏览器下载或迅雷下载

网友G:
还得分开压缩,什么年代了
用百度网盘,给个链接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如果你用的是360浏览器,右键选择“目标另存为”,即系统自带的那种方式下载,不要选默认的360 ...

我也怀疑是下载方式的问题,回头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H:
换台电脑试验下

网友I:
我怎么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估计是下载过程中的问题。

网友J(2019-11-28):
我遇到的是下载到最后的时候提示下载失败,不知道怎么解决?楼主回复说加点分下载就会好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K(2023-05-06):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微软自带的Edge浏览器下载的pdf打不开,但用chrome下载的PDF就能打开,所以同样的现象,我这边的原因是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L:
多等一会儿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