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ST MCU 十六进制发送问题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应用相关]

十六进制发送问题

楼主(2014-03-12):
现在想把一个十六进数组成的字符串以十六进制方式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因为串口比较多,用的多串口类写的程序,程序发送函数接收的是char 数组的指针和长度 两个参数。

例如
CString str="AB";
转化为 char stra="0xAB";
在把int b=strtol(stra, NULL, 16);
char strb[];
再用itoa(b, strb, 10);  //这里是转10进制,还是转16进制
转换成char strb[] 再发给串口

。假如CString str很长 ,要怎么写这个程序呢  ?

网友A:
CString str 循环区 2 字节,加 0x 前缀 发送就可以了啊,没必要如此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