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程序利用多的核来增加运行效率

楼主(2014-03-12):
平时DSP接触的不是太多,只会用C编译好程序以后在CCS上调试,但是发现运行的时间达不到要求。
    其中发现所有的程序好像是在一个核里运行,而使用的DSPC6678有8个核,不知道如何能让程序利用多的核来增加运行效率。
    举个例子,一个程序可有三个函数组成,第一个是a乘以b,第二个是c+d,第三个是e的平方,如果正常运行就是三个函数依次运行,不知道怎么利用多核来让他们能够同步运行,是在C中就可以调试,还是要到CCS上,是利用DSP/BIOS吗?

网友A:
一个程序可有三个函数组成,第一个是a乘以b,第二个是c+d,第三个是e的平方,
这三个没有直接相关性的 "任务" 是可以拆成三个事情, 分别交给三个核同时执行的.
但具体如何来实现, 可就要结合编译器和处理器来实现了.

网友B:
用DSP/BIOS是可以实现多任务的   具体多看看BIOS系统的相关资料
多核没有实际经验   应该是可以实现你的这种想法

网友C:
没用过多核的,感觉是用MSGQ组件来进行处理器之间的通信。

网友D:
TI有专门的优化指南,去其网站搜下吧,比如c6000 optimization workshop,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包括片内RAM,CACHE,DMA,线性汇编的应用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