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帖>MC34063A问题

楼主(2014-03-13):
我用一片mc34063a做12转10v的电源,采样电阻用2.2k跟15k的,限流电阻用0.47的,电感用100uh,负载电容用470uf的,定时电容用102,续流二极管用5819,示波器测量3脚有震荡的三角波,测量2脚的时候发现不是输出规则的方波而是那种不规则的波形,开关电源的输出是10.2伏,不是计算的9.76伏左右,按理说这种开关电源的反馈会使得输出接近于预设的电压值啊,为啥会差这么多,求懂的人指导下,谢谢、

网友A:
10.2伏,计算的9.76伏, 电阻精度影响也是可能的.
不知道负载的情况, 楼主先加点负载上去看看

网友B:
除楼上的原因,34063输出是NPN型的达林顿接法,限流还要吃掉一部分,不到两伏的压差显然不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楼上的原因,34063输出是NPN型的达林顿接法,限流还要吃掉一部分,不到两伏的压差显然不大合适。 ...

你的意思是加大输入电压试试看?那那个开关管的输出波形异常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没看到你的波形,不好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的波形,不好说什么......

图片我上载了,然后我查了下五脚的电压,是1.5,按理说是反馈的结果是使得该点的电压接近于1.25啊,但是为什么他就是一直定在1.25不变,很奇怪

波形

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我上载了,然后我查了下五脚的电压,是1.5,按理说是反馈的结果是使得该点的电压接近于1.25啊,但是 ...

这个波形,一看就是不稳定波形,看看你的反馈回路设计参数。

网友B:
负载太轻,误差放大器饱和了。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出的34063,可能是误差放大器倍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轻,误差放大器饱和了。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出的34063,可能是误差放大器倍数不够 ...

用的是安森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