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语音发射遇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是我画的图!我用的是fm直接调频,然后再发射出去。。大神们帮我看看我的调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个L1必须用高频扼流圈嘛? 高频扼流圈怎么制作啊?用磁珠行不行啊??我现在用的是磁珠,一接上去后面的VCO就不起振,断开L1后面的VCO就震荡。。语音信号是从J4加进去的,声音来自于手机的歌。。R4端调的电压是1.8V。。。请问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啊?

fm调频

fm调频

网友A(2014-03-13):
换个别的电感试试,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