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使用ST Link 的SWD为什么一定要接上复位

楼主(2014-03-13):
如题:STM32F4使用ST Link 的SWD为什么一定要接上复位,可以想STM32F1不用接复位,只是用VCC  SWDIO SWCLK GND么?好像JLINK也得接复位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自己做的工具测试发现需要的!

网友B:
我发现不需要. 我现在都是就这四/三跟线(有时候电源也不接)

网友C:
复位不是必须的。四/三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不需要. 我现在都是就这四/三跟线(有时候电源也不接)

我的F4怎么就得必须要的,方便上传下原理图什么的,谢谢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是必须的。四/三线就可以了。

是的,F1的是这样的,但F4就是不行的,方便上传下原理图什么的,谢谢奥

网友D:
参考手册都说的很清楚了

ST Link只支持JTAG和SWD。电源不接,除非调试器不检测目标设备是否供电,一般都是会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手册都说的很清楚了

是的,复位不是必须的,在我F1的板子上 只用SWDIO  SWclk GND都可以的,但是在F4就是不可以的,必须接复位,
说明:F1与F4的板子是同一个,通过跳线选择的。

网友D:
好吧,现在手上没有429的板子,晚上我试试429用SWD接口不接RESET是否工作。

网友E(2015-06-04):
st link给stm32F1下载程序后,需要按复位键吗

网友F:
好像是必须接,不接,就不能下载,调试

网友:
需要复位的

网友G:
自己画的板子。439不接复位用IAR可以正常,MDK不能下载。之前以为是布线不好造成的,后来一直用IAR。不知接了复位MDK能否正常。: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