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大容量电解电容充电的讨论

楼主(2014-03-13):
        目前业界经常出现库存AC-DC的问题,这会导致电解电容放置太久,那么如何激活电解电容成了AC-DC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下面是激活大容量电解电容的办法:
      大容量电解电容放置半年或者
年以上,在重新使用的使用时候,必须采用激活的办法,才能使用,否则会导致损坏或者使用命;操作办法如下:20%的额定电压,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放电;40%的额定电压,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放电;60%的额定电压,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放电;80%的额定电压,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放电;100%的额定电压,工作1小时,然后断电、放电。

网友A:
额,几包数千个电容,怎么操作?
用表可以测出大小不?然后判断是否因放置久了?

楼主:
多个电容同时充电跟单个电容充电操作是一样的,但需要注意充电电流满足要求就行,也需要制作相对应的工装夹具。
如何判断电解电容是否放置时间过长,这在实验上比较难验证。

网友B:
电容还需要激活?

网友B:
头一次听说,谢谢斑竹的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光激活就得消耗好长时间呢

网友D:
不激活有什么坏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