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样的电路作出的成品为什么有的可以用有的不可以,焊接没有问题

楼主(2014-03-13):
同一电路做出的成品,本来是都可以调0,但是放置一段时间后,有的准确调零,有的就不调零,焊接,元器件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运放 温漂 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 温漂 的问题

有的数值显示稳定有的不稳定,有的本来可以测量,放置一段时间后就不可以测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路设计的问题
贴图来看看
另外说明下你电路的功能 各项指标

网友B:
PCB成品板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我说我家的水果放一段时间,有些坏了有些没有坏,你知道怎么回事么,把图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D:
估计是设计有问题,那些能用的不代表没问题。
现在坏了一些,以后还会继续坏一些,那些没坏的迟早也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