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3与MPLAB连接不上

楼主(2014-03-13):
一直处于图示所示状态,请教下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A:
重启电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电脑试试吧

重启了三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换个USB插口试试···放会电试试···

网友C:
检查一下:USB设备是否被系统发现。

网友D:
MPLAB IDE 能检测到KIT3吗?
加我QQ,33437347.   我教你怎么弄。
我是MICROCHIP 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