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钳位疑问

楼主(2014-03-13):
一个高于单片机供电电压VDD很多的一个电压信号经过大阻值限流电阻到到单片机IO口(设为输入,判别其高低电平状态),IO口用二极管钳位。比如单片机供电为5V,那么钳位后的电压就会有5.6V左右,而一般单片机引脚输入电压参数都是最大输入VDD+0.3,且输入的5.6V电压高于5.5V最大单片机供电电压。但好多人有这么用,不知是何原因,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内部的二极管是0.3v压降的锗管,不然按你的说法,他会标注vcc+0.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内部的二极管是0.3v压降的锗管,不然按你的说法,他会标注vcc+0.6的 ...

额,这样啊。那如果IO外加钳位二极管,比如4007,那应该是不太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这样啊。那如果IO外加钳位二极管,比如4007,那应该是不太好了啊

上图,钳位二极管不知道你用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钳位二极管不知道你用对了没有...

恩。如图,是这样钳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如图,是这样钳位的

这样电压怎么可能比VDD还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电压怎么可能比VDD还高呢...

外部信号经过电阻到6脚,经4007钳位后的电压与VDD间有个二极管的正向压差0.6V左右,就是输入到6脚电压有VDD+0.6V,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信号经过电阻到6脚,经4007钳位后的电压与VDD间有个二极管的正向压差0.6V左右,就是输入到6脚电压有V ...

不对,那要看你输入的外部信号有多少,电阻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那要看你输入的外部信号有多少,电阻有多大?

外部输入电压有12V,限流电阻是10K阻值电阻。不明白他们的联系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输入电压有12V,限流电阻是10K阻值电阻。不明白他们的联系额

5V的芯片,输入12V电压信号,这是ADC转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的芯片,输入12V电压信号,这是ADC转换用的?

不是,是通过把IO设置输入判别高低电平,来判断这12V信号的有和无的

网友C:
就是内部二极管导通了,电流通过限流电阻,输入电压自然降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是通过把IO设置输入判别高低电平,来判断这12V信号的有和无的

为何不把12V降为5V再输入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把12V降为5V再输入判断呢?

这个12V还有些波动的,当时考虑这样处理起来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内部二极管导通了,电流通过限流电阻,输入电压自然降下来了

是说如果此IO口有内部钳位二极管,即使再外加一个钳位二极管也是钳位到VDD+0.3么?

网友D:
注意钳位二极管的选型,如果选择了漏电流大的二极管,钳位电压可能更高。另外还需注意二极管在高温下的特性。

网友E:
12V有些波动?你这样的电路就可以解决波动的问题了?用“多次延时判断”IO口是否是高或者低来判断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有些波动?你这样的电路就可以解决波动的问题了?用“多次延时判断”IO口是否是高或者低来判断不行吗? ...

恩,因为最多也就几V波动,波动后的电压被二极管给钳位后就恒定了

网友F:
嗨!!光耦隔离吧!!,如果优点闪失,芯片与芯片5V相关的电路就全完蛋了

网友F:
有时芯片无论你的电流有多大,只要电压超过了,就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芯片无论你的电流有多大,只要电压超过了,就会损坏

但我也看过有些人这么用的,不知什么情况啊

网友G:
用1N5819钳位较为安全,它的压降0.2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样啊。那如果IO外加钳位二极管,比如4007,那应该是不太好了啊

看了你下面的电路图,这样不成的,严格来说这样用有隐患,你要是工业上用,那你就小心点,4007的是低速管,小心被击穿,这个12v要是不那么危险加一个100k的电阻串联,直接连接在io口上,再在io口上对地连接个电容,基本没有问题,要是这个12v有高压的文危险,劝你早点用光隔离。

楼主:
多谢诸位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说如果此IO口有内部钳位二极管,即使再外加一个钳位二极管也是钳位到VDD+0.3么? ...

是说如果此IO口有内部钳位二极管,即使再外加一个钳位二极管也是钳位到VDD+0.3么?   是的。

网友H:
外部信号经过电阻到6脚,经4007钳位后的电压与VDD间有个二极管的正向压差0.6V左右,就是输入到6脚电压有VDD+0.6V,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部信号经过电阻到6脚,经4007钳位后的电压与VDD间有个二极管的正向压差0.6V左右,就是输入到6脚电压有VDD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