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4-03-13):
如上图,我使用npn和PNP的分别做实验,发送第五个数码管总是不显示,
然后我将延时时间变的很长,让数码管一个个显示,第五个就能显示,

更让我不解的是当我断开前四个数码管中的一个的时候,第五个就正常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郁闷啊

网友A:
乱七八糟的,怀疑你一点也不懂三极管电路,也不懂正负电压驱动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七八糟的,怀疑你一点也不懂三极管电路,也不懂正负电压驱动的概念。

初学者 ,不要这么犀利啊

搞技术,远离PROTUES...

网友A:
呵呵,初学不是理由,我大一时还没有学基础课,三极管还是知道的,正负还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初学不是理由,我大一时还没有学基础课,三极管还是知道的,正负还是知道的。 ...

那一下该怎么改呢

网友B:
建议还是直接焊板子吧,有时电脑的问题软件仿真时程序与电路没有毛病,但就是不对,也有可能。我就出现过,软件仿真时数码管总不正常,但焊上班子就行了。用另一台台式机也没有毛病,就是用我的笔记本就不行。难道笔记本配置太老了?????

网友C:
想玩的high,就少吃几顿饭去买个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下该怎么改呢

你总得搞清楚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你总得搞清楚LED的驱动电流需要多少。
你总得搞清楚扫描显示的顺序,电流是怎么顺序控制的。
如果你啥都不懂,还是先搞懂。
设计是先有方向,再优化,又不是猜谜语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D:
应该是你的最后一位其实是显示的,只不过显示延时被第一位显示刷新了,在实际硬件时应该可以拿示波器一看就看得出来的。程序上调程最后一位的显示

网友E:
看看你的程序第五个数码管显示后是不是忘了加延时,显示时间不够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把程序一起贴出来的好。

网友G:
proteus的仿真并不是很完美的,以前我改了下单片机的频率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H(2014-04-21):
初学者,无非是扫描,10MS差不多

网友I:
把几个数码管的亮度弄均匀对初学者来说是个坎

网友J:
在PROTEUS中位选三极管我一般用非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