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推荐个运放

楼主(2014-03-13):
现在用TL064 信号频率在20K-40K之间。现在想用此运放放大频率在20k-200k的信号,有没有推荐的信号呀,最好不太贵,10块-20块的2运放,4运放集成的片子

楼主:
tl064的带宽不够

网友A:
带宽和放大倍数有关的,听说过增益带宽的概念吗?

网友B:
OPA330,  2330, 4330

OPA376,2,4

还有个  OPA365  最高只有2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和放大倍数有关的,听说过增益带宽的概念吗?

你说的很对,highend推荐的opa系列给了增益带宽积是350khz,可是tl064没给出,我应该怎么找到呢?

网友C:
200KHz的信号,推荐用高带宽的运放吧,比如双路的SGM8052和四路的SGM8054,250MHz带宽,单级放大个几十倍到100倍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D:
OPA690   OPA820  opa847等都是好高的带宽运放,GBW高,随便放大个几十倍都不是问题,另外电流型运放带宽不受放大倍数影响,THS系列的很多型号

网友E:
TL064带宽是1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064带宽是1M的....

多谢,ti的datasheet上叫unity–bandwidth product  而不是gain–bandwidth product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Hz的信号,推荐用高带宽的运放吧,比如双路的SGM8052和四路的SGM8054,250MHz带宽,单级放大个几十倍到 ...

这个确实很给力,便宜。可是怎么电源电压这么低压,和tl064不能兼容,尽管管脚兼容,电源电压低了。

网友F:
10--20元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G:
opa4131感觉还不错,而且工作电压3到36v.

楼主:
引用 网友G:
opa4131感觉还不错,而且工作电压3到36v.

这个带宽4M,比TL064好些,和TL084相当(3M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0k的话,怎么带宽也得20M以上,AD828可以到100M以上,恐怕只能选择类似的。

否则200k的信号输出精度不保 ...

有道理,有没有4个运放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20元还是比较多的

说一个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330,  2330, 4330

OPA376,2,4

OPA4376可以到5.5Mhz,而且管脚,电压兼容,还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很给力,便宜。可是怎么电源电压这么低压,和tl064不能兼容,尽管管脚兼容,电源电压低了。 ...

需要高压供电的话可以试试SGM8428:
就是样品的价格都不会到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