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控制电路

楼主(2014-03-13):
(无正文)

网友A:
整流电路?
貌似可以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切换

网友B:
亏你想的出来
直流电机正反转
交流过来,桥式整流,并个大电容, 然后继电器 来搞定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电路?
貌似可以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你想的出来
直流电机正反转
交流过来,桥式整流,并个大电容, 然后继电器 来搞定正反转。 ...

这个起不到正反转的作用只是半波整流跟桥式整流起来调速的作用,但有时会烧板,可能要接个RC吸收电路

网友B:
哪你看看二极管 电流多少?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你看看二极管 电流多少?什么型号的

烧电路板,我怀疑他高低压转换时产生火花,或者拉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的电路有时候会烧断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