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关于.c文件包含的.h文件

楼主(2014-03-13):
如图,delay.c文件里只包含了delay.h和sys.h,delay.h和sys.h里也只包含了sys.h和stm32f10x.h。红色区域那行其他的.h文件怎么就会出现在delay.c的下面?
下图是工程里面的所有文件:

网友A:
stm32f10x.h里面包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x.h里面包含的

谢谢,没注意到这些头文件在stm32f10x.h

我在另外一个工程里出现这样的情况:

说stm32f10x_type.h里的很多定义声明都跟stm32f10x.h里的重复了,
而工程编译后delay.c下面出现了文件stm32f10x_type.h(如下图),我查了一下这个头文件是在stm32f10x_conf.h里包含的,但是以前我实验的两个例子中都用到了delay.c都没出现stm32f10x_type.h,这会却出现了。

后来发现这里delay.c下的stm32f10x_conf.h竟然不是我建立的工程文件夹下的stm32f10x_conf.h而是keil4安装路径下一个文件夹下的stm32f10x_conf.h(就是第一幅图列出的错误提示后面给出的文件路径)。两个stm32f10x_conf.h文件内容完全不同(不正常路径的那个才包含了stm32f10x_type.h),我在"option for target"设置的头文件路径也没加入安装路径那个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上图是我的整个工程文件,蓝色框里的.c文件后的stm32f10x_conf.h文件是正常的,红色框里的是不正常的。
初学STM32,做的前两个点亮LED和键盘实验都没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工程是做串口实验的,但刚把工程需要的东西加进来还没编串口相关程序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14-12-19):
我想问一下,你用的什么库,sys.h是库带的,还是你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用的什么库,sys.h是库带的,还是你写的

官方给的库,V3.5.0版本。
sys.h是原子资料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给的库,V3.5.0版本。
sys.h是原子资料里的

在网上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