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mark点是个啥东东?是焊盘,还是过孔?

楼主(2014-03-13):
请教:

mark点是个啥东东?是焊盘,还是过孔?
如何在PCB上添加MARK点?

谢谢!

网友A:
是个无网络的焊盘 周围3mm内无器件

网友A:
建个原理图和PCB 库 名称 mark 然后就可以啦

网友B:
是个无网络的焊盘 周围3mm内无器件
补充:mark点用于后续板子的贴片或其它的检测

网友C:
mark点是后续SMT的时候机器的坐标识别的。

网友D:
是机器在焊接器件时的位置标记点

网友E:
在印制板四角各放直径1mm的圆焊盘即可。

网友F:
这个问题 百度一下 更容易。

楼主(2014-07-08):
谢谢!
百度上看的头晕、头疼!
还是21ic的大侠们感觉放心些

网友G:
焊盘,在板子上至少3个mark点,一般1MM吧。,

网友H:
现在的MARK点有好几种做法了,现在外面常用的mark做法并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