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56F807下载bootloader配置问题

楼主(2014-03-13):
用CW8.3新建BOOTLOADER工程,用并口JTAG向片内写时,不成功,配置文件出现一行红字,如何解决,先谢过了

楼主:
用flash over JTAG写入时出现如下屏幕,就不动了,怎么个情况,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个红色的信息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这边烧录成功也有这个提示。后面应该还有错误提示的,另外,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32位的还是64位的? 在CodeWarrior 里面新建一个新的56F807的工程,能正常下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色的信息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这边烧录成功也有这个提示。后面应该还有错误提示的,另外,你的操作系统 ...

您好我的是xp32位的,新建56f807工程和boot工程都能下载成功,提示没有错误和警告

用flash over JTAG下载文件时,出现上面的屏幕就不动了,没有任何提示,就是wp-20140312-005.jpg图示

不知何故

楼主:
而且在下载新工程几次之后或bootloader工程之后,就出错了,说设置了禁止覆盖,可没做过任何设置

楼主:
昨天 发现 还是 配置 问题 ,有时能连上有时 就连不上

楼主:
看的懂鸟语的高人,麻烦给看看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4-10-13):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好的,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贴交流。

网友C(2015-01-26):
是 配置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