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偏置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13):
正常时Vce当在2点几V,你的数据很不正常

网友B:
是音频功放吧

楼主:
恩是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2串联电解电容47uF(或者100uF兩个反接串联)比较穏定。前级必須有調零的机制。 ...

C1选104,太大了,中高频全被负反馈了。难道你的功放只用来驱动重低音喇叭?
12V电压有点低了,要不然就是4个功放管太浪费了。
AC之间接0.1uF电容,否则高频失真比较大。

网友E:
我想说的是楼主你C3接错了

网友F:
只能说明后级驱动及功率级管子不匹配而已

网友E:
研究了几天三极管终于明白了,1、c3接错了2、反馈的电容104太大了,100P还差不多(如国全音频的话)3、估计楼主没弄明白这个电路,Q1就和Q2、Q3热耦合,Q1提供Q2与Q3的偏、偏置,建议调节R10使BC在0.6V左右(Q1q2q3使硅管的话)AC在1.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