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体积小,精度高的时钟IC

楼主(2014-03-13):
最好是不需要外部电源,断电后时间仍能精确地走。还有就是体积尽量小,贴片最好。

网友A:
不需要外部电源?开玩笑吧。备用电池也属于外部电源

网友B:
有把电池装到芯片塑封里面的,不过似乎没有体积小的。电池的体积限制了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外部电源?开玩笑吧。备用电池也属于外部电源

可以备用电池,最好用贴片电容就能撑很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tyw

把你的使用环境说清楚.
是野外无人操作的?晒得到太阳吗?
用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或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使用环境说清楚.
是野外无人操作的?晒得到太阳吗?
用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或超级电容. ...

毕设,室内使用。想让体积尽量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毕设,室内使用。想让体积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