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技术文档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3-13):
在AT24C02技术手册上面的写字节的内容上,有word address.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求解。

楼主:
这个是随便写的吗?还是按一定规律!

网友A:
word address字面意思是字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随便写的吗?还是按一定规律!

这是读写数据的存放地址,由用户指定或是由程序来自动递增或递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读写数据的存放地址,由用户指定或是由程序来自动递增或递减.

...

那个读写数据的存放地址,可以由用户指定,意思就是可以随便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读写数据的存放地址,可以由用户指定,意思就是可以随便写?

在芯片容量范围内任意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