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不胜感谢!!!

楼主(2014-03-13):
当开关打到一侧时,在上电和断电的瞬间,为什么另一侧的灯也会闪一下,就是将另一侧的灯零线拿掉,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该怎么消除该现象?

网友A:
闪亮怎么理解,本来是灭 的,突然亮了一下,还是本来就是亮的,变得更亮了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亮怎么理解,本来是灭 的,突然亮了一下,还是本来就是亮的,变得更亮了一会? ...

本来应该是不亮的,图上开关之前还有个开关,就是K1吧。用图上开关选择使用哪一路,对应的指示灯亮。另一路不就断开了吗。但是在K1闭合以及断开时,本该不亮的会闪一下,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应该是不亮的,图上开关之前还有个开关,就是K1吧。用图上开关选择使用哪一路,对应的指示灯亮。另一 ...

之前还有一个K1.?K1是总的开关吗,请说明白。本来不该亮的突然亮了一下然后慢慢的变暗只到不亮?这明显是电容放电使灯泡亮的节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还有一个K1.?K1是总的开关吗,请说明白。本来不该亮的突然亮了一下然后慢慢的变暗只到不亮?这明显是 ...

明天我再画个图
具体说一下。
不是慢慢变暗,只是一闪。将灯去掉零线,也一样

楼主:
先选择工作方式,比如手动,但是在按下和松开启动按钮时,自动的指示灯都会闪一下。去掉自动指示灯的零线,也是一样的现象。怎么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还有一个K1.?K1是总的开关吗,请说明白。本来不该亮的突然亮了一下然后慢慢的变暗只到不亮?这明显是 ...

来看看新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还有一个K1.?K1是总的开关吗,请说明白。本来不该亮的突然亮了一下然后慢慢的变暗只到不亮?这明显是 ...

我上传了详细一点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详细一点的图

首先把开关放在手动那个档,当总开关闭合的时候自动挡的灯也会亮一下?应该不是吧,确定电路图就是这样的吗。可能的解释就是刚闭合的那一刻产生的磁场较大,在自动挡那边产生了电场,从而产生电流,你可以把自动挡那边的回路(中间那2个二极管之间的路)断开试试,或者2电路离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开关放在手动那个档,当总开关闭合的时候自动挡的灯也会亮一下?应该不是吧,确定电路图就是这样的 ...

那六个二极管是一个灯,做在板子里的。可不可能是电容的作用,磁场是不小。怎么可以去除这种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六个二极管是一个灯,做在板子里的。可不可能是电容的作用,磁场是不小。怎么可以去除这种现象。 ...

电容压根在你闭合总开关的一瞬就不参与其中,就算之前有电荷量,但是没有通路他没法实现导通啊,所以不是电容的作用,再说,你连续放了好久电容不大的话漏电的话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压根在你闭合总开关的一瞬就不参与其中,就算之前有电荷量,但是没有通路他没法实现导通啊,所以不是 ...

可是如果是感应出来的话,去掉LED的零线之后就不应该亮了!
可为什么现象依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是感应出来的话,去掉LED的零线之后就不应该亮了!
可为什么现象依旧呢、? ...

你指的是哪根零线?感应过来的只要灯能构成回路就可能亮,你说的是那个开关那里断开了吗?那里断开没关系,灯里面依旧能构成回路。我也不好判断你的是不是感应过来的,因为一般感应的不会有这么明显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