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lm311第一次用

楼主(2014-03-13):
第一次用lm311 请高手给一些提示。

网友A:
照着给的图来接就行。就是个普通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给的图来接就行。就是个普通比较器,

给我一个图呗

网友B:
到alldatasheet网查下说明书就行了,该有的啥都有。

网友C:
手册应该有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