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 IC卡引脚怎么连接

楼主(2014-03-13):
公司买了两张24c02的IC卡,我从网上下的芯片手册上面没有IC封装对应的引脚,请问大侠们应怎么对应呢?、
从网上看到IC卡的引脚说明中没有地址选择,但是芯片手册里有A0,A1,A2,而且命令中需要地址选择啊。
图片不显示,
那我就手打吧。
芯片手册的引脚说明是
1   A0     8 VCC
2   A1     7 WP
3   A2     6  SCL
4  GND     5 SDA
=======================
网上找的IC卡说明是
1 : Vcc = 5V    5 : Gnd
2 : Reset       6 : NC
3 : Clock       7 : I/O
4 : NC          8 : NC
==============================
1请问这IC卡的封装和芯片封装怎么对应啊?
2 IC卡里怎么没有A0,A1,A2,还有WP啊
3 我硬件上应该怎样连接IC卡引脚。

捉急啊。。。。。。。。。。

网友A:
图片挂了,看不到

楼主:
那我就手打吧。
芯片手册的引脚说明是
1   A0     8 VCC
2   A1     7 WP
3   A2     6  SCL
4  GND     5 SDA
=======================
网上找的IC卡说明是
1 : Vcc = 5V    5 : Gnd
2 : Reset       6 : NC
3 : Clock       7 : I/O
4 : NC          8 : NC
==============================
1请问这IC卡的封装和芯片封装怎么对应啊?
2 IC卡里怎么没有A0,A1,A2,还有WP啊
3 我硬件上应该怎样连接IC卡引脚。

捉急啊。。。。。。。。。。

网友B:
是不是内部已经把2402的A0,A1,A2直接接到GND或者VCC了?
比如A0,A1接地,A2接VCC这样的

网友A:
你找的这个封装和你的AT24C02不配套
或者是你的资料和IC卡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的这个封装和你的AT24C02不配套
或者是你的资料和IC卡不配套

是的, 是资料不配套。原来IC封装中已经默认将A0,A1,A2和WP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部已经把2402的A0,A1,A2直接接到GND或者VCC了?
比如A0,A1接地,A2接VCC这样的 ...

已经找到了,发现IC卡已经默认将A0,A1,A2和WP接地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