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07的摄像头的功能可支持多大分辨率的摄像头?

楼主(2014-03-13):
如题。另对摄像头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按数据手册给出的DCMI接口算下数据量,可算出理论支持的分辨率。

网友B(2014-09-02):
对于 B&W、YCbCr 或 RGB 数据,最大输入大小为 2048 × 2048 像素。JPEG 压缩模式无
限制。

楼主:
楼上,那么大的分辩率能处理得了吗?JPEG怎么支持?好像没这个硬件吧,是不是需要外扩?
如果用它做网络监控是否可行?是否有成型案例?